活塞环氧化的疑问

楼主(2015-07-08):
1、活塞环氧化,我看旁边有NaOH,表面氧化层暗红色,作用是什么呢?是不是也是表面一层氧化膜,膜厚是多少?
一般来说氧化要多久呢?

2、氧化、磷化、发蓝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你这些问题我没办法回答,建议你看点关于这个方面的书吧,或者简单点的,可以看看百度文库里面的文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些问题我没办法回答,建议你看点关于这个方面的书吧,或者简单点的,可以看看百度文库里面的文章

大侠,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零件做盐雾测试之前的存放时间有没有要求,是不是需要生产完成后多少时间来做才是有效的。大于多少时间是否需要折减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零件做盐雾测试之前的存放时间有没有要求,是不是需要生产完成后多 ...

一般电镀件除了镀锌钝化的以外,生产好的成品直接做盐雾测试就可以,镀锌钝化的我们建议以及磷化等等工艺,我们建议24小时以后再做盐雾测试,这样能更真实的反应实际的耐蚀性

因为表面有钝化膜的工件,钝化膜层不是在刚刚生产完就会反应完全,需要静置24小时后,钝化的膜层性能和附着力都稳定后再去做盐雾测试更准确

至于盐雾测试按照存放时间减少,这个没道理的,因为你的客户接受不了,哈哈,还有,正常存放,不太会影响盐雾测试的结果,当然本身就是短期防锈的工件不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镀件除了镀锌钝化的以外,生产好的成品直接做盐雾测试就可以,镀锌钝化的我们建议以及磷化等等工 ...

多谢大侠解惑,那客户把已经在试验车(野外测试)上用过的零件拆下来再做盐雾测试,这个合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大侠解惑,那客户把已经在试验车(野外测试)上用过的零件拆下来再做盐雾测试,这个合理吗?

这种测试无所谓合理与否

如果客户确实需要这样的要求,大家在协商一致(其实就是谈这种要求的价格,哈哈),因为不管是ASTM,ASME,DIN,GB等等这些标准要求只是作为参考,我相信很多企业标准或者客户标准是高于这些固定标准的,

但是我们说到标准,就会要求有固定的测试条件以及数据,但是野外测试怎么定义出验收标准那么久看贵司和客户之间的协商了
客人的要求,只要给的价格合理,那么就是标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