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内圈加O型圈有什么作用?请教

楼主(2015-07-08):
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圈圈里面的O型圈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密封不太像,是不是间隙配合增加轴和轴承内圈的阻尼,个人猜测

楼主:
也没其他可能性,估计就是这样子了

网友:
应该是密封作用,防止上端滑油直接从轴承与轴接触区域流走

网友:
O型密封圈。防止润滑油出来。同时也能防灰尘等杂物。还有唇形密封圈,毡圈油封等其他密封形式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确定是o型密封圈吗?解释不通的,有时候设计的时候会在这个地方设计润滑油路,但是密封肯定不会在这个位置

楼主:
对的,是O型圈。
密封估计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轴承里面的油是没有压力的,而且上下都有油封密封了。
现在想想就是为了方便轴承的安装,加条O型圈,就像楼上说的,就是为了增大阻尼,传递轴套与轴承之间的扭力

网友:
看图感觉这端应该属于游动端,轴承内圈和轴的配合应该是间隙,所以加个o性圈,防尘防漏油

楼主:
上下都设有骨架油封,因此已经起到防尘防漏的作用。所以再设置一个O型圈来防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2023-07-09):
非常精彩啊,知识就是来源点滴积累

网友(2025-08-07):
第一次见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