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画直线与圆相切,切点处放大后,发现之间有间隙

楼主(2015-07-08):
用CAD画直线与圆相切,把切点处放大之后,发现之间有间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输入RE,试试呢

网友A:
计算机绘图,没有绝对的圆以及圆相切,只有不同精度等级的趋近。你使用命令了,就可以认为它在理论上相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机绘图,没有绝对的圆以及圆相切,只有不同精度等级的趋近。你使用命令了,就可以认为它在理论上相切了 ...

谢了

网友:
cad放大后许多地方都有误差,我用的2007,好多时候只能通过比较针对的画法才能消除一些。不知道后来的版本能否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