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两端轴承座中心到地面公差问题讨论

楼主(2015-07-08):
大家好:

   想问一下:1.梯形丝杠和滚珠丝杠两端轴承座中心孔到底端的公差应该是多少 为什么?
                        我查米思米上面都是0.02
                    2.如果高度出现误差 是否会照成丝杠弯曲变形。  是不是影响传动精度。
                      梯形丝杠我的理解是 丝杠和螺母之间有间隙   安装轴承座的间隙 可以抵消

                    3 。滚珠丝杠是要背紧的  这样  就没有间隙了 ,   安装误差 就会照成丝杠弯曲变形。

                   对这个的疑问 希望有人能帮我解答一下  谢谢!!!

                   现在 想做专用机床 这块  所以 考虑的多些。

网友A:
轴承座轴承孔到安装面一般都是负公差,可以用一个丝的垫片垫到两端等高,如果要求不高就不用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座轴承孔到安装面一般都是负公差,可以用一个丝的垫片垫到两端等高,如果要求不高就不用垫

哦   我也看了 米思米的 标准座也都是 负差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   我也看了 米思米的 标准座也都是 负差

您是做什么的啊     滚珠丝杠一般的 安装调试步骤是怎么样的 啊

你是做机床的吗?

网友:
光等高也不行,丝杆座的轴心也要跟导轨平行,当然丝杆座刚性没那么强的就都没必要调那么好了

网友B:
轴承座孔到底面的公差不管正负,都不影响装配过程。
我一般是装好丝杆后,打丝杆两端等高,超过1丝就想办法垫到等高。
做机床的时侯,是采用支撑端轴承座中心低5mm,另外加一垫片,根据实际高度差配磨。
一般自动化机械采用标准垫片找等高的。
无论如何,要保证丝杆上母线,侧母线对导轨是平行的。我一般装到1丝以内。

楼主(2016-04-18):
引用 网友B:
轴承座孔到底面的公差不管正负,都不影响装配过程。
我一般是装好丝杆后,打丝杆两端等高,超过1丝就想办法 ...

谢谢 ,挺长时间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