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减压阀符号问题,请教

楼主(2015-07-08):
如图所示,气动减压阀符号有两种,左边的为一般符号(非溢流式,需在出口增加截止阀),右边的为溢流减压阀符号。在阅读SMC产品样本中,我发现其FRL三联件中的减压阀均使用非溢流式符号,而国内的教材上使用的是溢流减压阀符号,那么请问FRL三联件中到底应该使用溢流式减压阀还是非溢流式减压阀?如果使用非溢流式减压阀,那么SMC样本中FRL三联件原理图中非溢流式减压阀的截止阀为何没画出?GB/T786.1 -2009中把溢流式减压阀称为内部流向可逆调压阀,可是我查阅了QTY系列的结构图,其内部结构并不允许流向可逆,请问为何其符号依然为溢流式减压阀?

网友A:
大侠仔细。自己查了下:
气动的减压阀应该不存在溢流作用,也不需要单向阀。因此SMC是对的。
溢流、单向主要液压上的。可以看看这个:http://wenku.baidu.com/link?url=yw9kcIMk6avyD7JZSv68yx2BGcJo6OTu6s9_ef0PxhD-IJ8fRNXUaUNp1lXqoyvnB6yzrdGtLbKGvLWwQzMa64hex3a_62rOF3VCapop-Z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仔细。自己查了下:
气动的减压阀应该不存在溢流作用,也不需要单向阀。因此SMC是对的。
溢流、单向主 ...

气动减压阀有溢流式与非溢流式两种,非溢流式要在出口处安装截止阀,以下为SMC教材的截图

可以看到,非溢流式出口要有截止阀,而溢流式有排气口(图序3)。
问题1:SMC的三联件图形符号中减压阀为非溢流式,那么为何不画出截止阀?是作为一体型组件所以不画出吗?
问题2:FRL三联件中应该使用溢流式还是非溢流式减压阀?
问题3:GB/T786.1-2009中将右图中的溢流式减压阀称为内部流向可逆阀,可是我查询了QTY系列的结构图,其进出口不允许反接。何以这么称呼?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动减压阀有溢流式与非溢流式两种,非溢流式要在出口处安装截止阀,以下为SMC教材的截图

可以看到,非 ...

刚看了下SMC手册,以前还没有留意过。确实,气动减压阀基本都有溢流功能,连微型的ARJ都带,三联件中减压也带溢流功能。不知道SMC的哪种减压阀不带溢流功能?

网友(点评):
所以我就不明白了SMC符号怎么就不画带溢流的减压阀呢?如果是作为FRL一体件那不画可以。可国标那怎么又把溢流式减压阀称为内部流向可逆阀?QTY我查了结构不允许进出口反接,SMC也是这样说的啊

网友(点评):
如果按照新国标的说法,非溢流式减压阀符号作为一般减压阀的符号,那SMC三联件中不画出溢流式减压阀符号是可以的,可国标中的内部流向可逆我真的理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侠!不过我高中三年英语都没及格过。我看了SMC教材中的结构图,其中对于溢流式减压阀是这么描述的:若进口压力波动,比如升高,那么出口压力瞬时也升高,除了通过反馈管作用于膜片使其上抬以便于阀芯复位弹簧关小阀口外,还会通过膜片上的溢流孔至壳体排气孔产生瞬时溢流。所以与非溢流式相比溢流式减压阀可以把出口处的高压气体溢流出一部分,这样可以更快速地的降低出口压力(与单纯的关小减压阀口相比较),我认为这是一种更快速的调节方式,还请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不过我高中三年英语都没及格过。我看了SMC教材中的结构图,其中对于溢流式减压阀是这么描述 ...

http://pan.baidu.com/s/1gdF8YQJ
是SMC的一份中文教材。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下载了,研究中,先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pan.baidu.com/s/1gdF8YQJ
是SMC的一份中文教材。或许对你有帮助。

看完了,SMC的初级培训教材,对于刚入门的很有帮助。再一次谢谢大侠!
另外,大侠觉得我关于溢流式减压阀的溢流问题的理解是否正确?还请大侠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完了,SMC的初级培训教材,对于刚入门的很有帮助。再一次谢谢大侠!
另外,大侠觉得我关于溢流式减压阀 ...

我只是知其然,无法为你答疑。

网友(点评):
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大侠的细心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