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样加工好?

楼主(2015-07-08):
机械实战基本为零,有这样一个零件,整体的外形尺寸大约为100×50×20,如图所示:

如果用304不锈钢加工的话,目前初步的加工方案是将上面这个零件分成两部分,然后焊接在一起。如下图所示:

直接整体加工的话不行么,是因为费用的问题还是不易加工的问题呢?或者有没有别的加工方法,请各位专家指导指导哎!加工费用大约多少?

网友A:
可以直接加工,,,比较费材料和时间,,不绣钢比较贵,整体做不划算。分作的话比较简单,
看你设备和要求了,。。简单的说应该是下方料,打侧面两个通孔,铣出一个耳朵边,转180度装夹,洗另外一个耳朵边,转90度洗中间槽。
在装夹背后面,打连接接杆子的孔。(你的圆弧部分没要求就可以随便做,有要就的话,可以先铣出工件4个圆弧再加工。
圆件,下料,车圆,车锥,车台阶,铣槽。
最后焊接。

网友:
德国日本机床厂家在展示自身实力时,通常会用一大块金属材料加工一个异型工件,虽然工件没什么卵用,但加工过程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这种不计成本的加工都有特殊需要的,而且公司也愿意支付这种成本,楼主的老板有特殊需要吗,愿意花钱吗

网友(点评):
比如那个头盔!

网友:
铸造不是可以

网友B:
我们好多这种零件,不锈钢的,车铣复合一次做。(行业要求,不允许焊接 )

网友C:
一两件,车,割(铣),焊(或螺纹链接);
有点量,精铸;
有特殊要求,整体加工,车钻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加工,,,比较费材料和时间,,不绣钢比较贵,整体做不划算。分作的话比较简单,
看你设备和要求 ...

讲解的详细,谢谢您!

网友:
还是要看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两件,车,割(铣),焊(或螺纹链接);
有点量,精铸;
有特殊要求,整体加工,车钻铣

一年大约用600个左右吧,能大体讲讲精铸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好多这种零件,不锈钢的,车铣复合一次做。(行业要求,不允许焊接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