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个类似油缸和气弹簧的东西叫什么

楼主(2015-07-08):
图中的这个叫做什么

网友A:
好像叫气弹簧,汽车后备箱打开后可以看到这个。

网友:
我们管那东西叫液压杆,我在汽车厂装配车间干过,SUV后备箱的门上有两条比较细的。后来我查资料,发现说是那不是液压的,而是气压的,里面充的是氮气,因为气体的压缩率比较高,所以关门时稍一用力就会被压缩,打开后门时气体就会膨胀开来。

网友B:
这个就是油缸,也叫液压缸,还可以叫作动筒,和常见的液压缸区别在于有杠腔做了管路延伸。

网友:
汽车后面那个叫氮气弹簧,跟图上有点类似,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叫气弹簧,汽车后备箱打开后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看上去是大型设备,不会用那个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上去是大型设备,不会用那个吧

这种气弹簧也分很多种的,有的是很大的。
仔细看你的图,图中那个东西好像有金属管,估计是液压,而气弹簧是没有管路的。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油缸,也叫液压缸,还可以叫作动筒,和常见的液压缸区别在于有杠腔做了管路延伸。

这个东西好像是进油管和出油管直接相连的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气弹簧也分很多种的,有的是很大的。
仔细看你的图,图中那个东西好像有金属管,估计是液压,而气弹 ...

这个东西好像是进油管和出油管直接相连的是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好像是进油管和出油管直接相连的是不

没有相连,只是延伸到后部,有防止干涉和方便布管的作用。

网友(2015-08-08):
该是油缸

网友:
这个看是否有出油管了,有的话就是液压缸,没有的话估计就是气弹簧了

网友:
这是气缸,上面那不是油管,而是连接气缸,两头的通气的。

网友(2015-10-09):
LZ这不是实物图吧,像3D渲染的,很漂亮

网友:
就是气弹簧,缓冲或支撑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