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和联轴器连接用什么键

楼主(2015-07-08):
步进电机的轴上是铣扁的平台,但是不知道详细尺寸,画图的时候不知道画多少合适,那我该选什么键呢?画图的时候输出轴该怎么画呢?
选择的是雷塞的57HS22或者573S15
只能看到一个更小型号的具体尺寸,大一点的则看不到。
请问这个轴的形状可以用键连接吗?

网友:
不用键的

网友A:
用止付螺丝顶的

网友:
梅花联轴器上有顶丝,顶在小平台上。

楼主:
额,顶丝可能不够呢?

网友:
步进电机应该选用波纹管那种联轴器,不需要键的。

网友B:
怎么不知道尺寸,图中给的尺寸够详细的,直径6.35,平面距下边圆弧5.55,平面长度15,电机轴长20.6-1.6=19

网友:
你选的电机很小输出扭矩不会很大,不排除用顶丝固定的可能。
你还是问问电机供应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知道尺寸,图中给的尺寸够详细的,直径6.35,平面距下边圆弧5.55,平面长度15,电机轴长20.6-1.6=19

我选的是8mm直径的型号呀

网友:
再不放心就有锁紧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止付螺丝顶的

你好,能給介紹下支付螺絲嗎?還沒遇到過這種方式的

网友(点评):
就是紧定螺钉

网友:
紧定螺钉即可

网友:
不用键,这样的联轴器一般有顶丝固定。

网友:
这么小的扭矩,这么小的轴,都是螺丝顶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