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套皮带轮的装配,求助

楼主(2015-07-08):
锥套皮带轮在轴向需要固定么

网友A:
锥套主要有TB锥套QD锥套之分,锥套与皮带轮相配处的孔都是半边的,并且锥套上的两个光孔与带轮上的两个螺纹孔分别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孔,锥套上的一个螺纹孔又与皮带轮上的一个光孔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孔。在装配时,将两个螺钉上在皮带轮的两个螺纹孔中,随着螺钉在皮带轮上的螺纹孔中不断拧紧,螺纹作用将螺钉推向皮带轮上锥孔的小端皮带轮
皮带轮
,而锥形套上的两个光孔并没有完全加工穿,这样,当螺钉的头部抵住光孔的底部时,就将力传递给了锥套,锥套就相对于皮带轮向皮带轮锥孔的小端运动,这时因为锥度的原因,锥套的就不断包紧轴,而轴又反作用于锥套,再作用于皮带轮。这样皮带轮、锥套以及轴就紧密的组装在一起了

网友(点评):
这么复杂,是胀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套主要有TB锥套QD锥套之分,锥套与皮带轮相配处的孔都是半边的,并且锥套上的两个光孔与带轮上的两个螺纹 ...

也就是说锥套光靠摩擦力与轴固定?这种方式可靠么?立式安装呢?

网友:
轴向必须固定,采用压板或者锁紧螺母。

网友:
锥套固定,肯定要把皮带轮压住才能产生摩擦力么,没有轴向固定,轮子飞出来呀

网友(2015-12-16):
轴向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