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不锈钢应该用什么材质的铣刀?求指点

楼主(2015-07-08):
加工不锈钢应该用什么材质的铣刀?求指点

网友:
直接询问刀具厂家即可,不同厂家的牌号不一样的

网友A:
最好合金的。粗皮铣刀会好很多,就是刃是波浪型的。

网友B:
不锈钢有多种牌号,其物理性能各异,要选对刀具的,楼主这样问,让人怎么答!?

网友:
不锈钢的硬度呢?热处理吗?是热处理前还是热处理后呢?热处理前硬度低一般都用合金刀具,硬度高的就用氮化硼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有多种牌号,其物理性能各异,要选对刀具的,楼主这样问,让人怎么答!?

图纸上是这样写的material  name:product W32,我也不懂这是属于什么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合金的。粗皮铣刀会好很多,就是刃是波浪型的。

你是指用波刃刀开粗吗?

网友(2015-08-07):
不锈钢加工刀具材料选用不含Ti的硬质合金。

网友:
整体硬质合金立铣刀就够用了

网友:
[p=225, null, left]不锈钢加工对刀具的基本要求

[p=193, null, left]对刀具几何参数的要求

[p=193, null, left]加工不锈钢时,

[p=193, null, left]刀具切削部分的几何形状,

[p=193, null, left]一般应从前角、

[p=193, null, left]后角方面的选择

[p=193, null, left]来考虑。

[p=193, null, left]在选择前角时,

[p=193, null, left]要考虑卷屑槽型、

[p=193, null, left]有无倒棱和刃倾角的正负角度大小等

[p=193, null, left]因素。

[p=193, null, left]不论何种刀具,

[p=193, null, left]加工不锈钢时都必须采用较大的前角。

[p=193, null, left]增大刀具的前角可

[p=193, null, left]减小切屑切离和清出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

[p=193, null, left]对后角选择要求不十分严格,

[p=193, null, left]但不宜

[p=193, null, left]过小,

[p=193, null, left]后角过小容易和工件表面产生严重摩擦,

[p=193, null, left]使加工表面粗糙度恶化,

[p=193, null, left]加速刀

[p=193, null, left]具磨损。

[p=193, null, left]并且由于强烈摩擦,

[p=193, null, left]增强了不锈钢表面加工硬化的效应;

[p=193, null, left]刀具后角也不

[p=193, null, left]宜过大,后角过大,使刀具的楔角减小,降低了切削刃的强度,加速了刀具的磨

[p=193, null, left]损。通常,后角应比加工普通碳钢时适当大些。

[p=193, null, left]对刀具切削部分表面粗糙度的要求

[p=193, null, left]提高刀具切削部分的表面光洁度可减少切屑形成卷曲时的阻力,

[p=193, null, left]提高刀具的

[p=193, null, left]耐用度。

[p=193, null, left]与加工普通碳钢相比较,

[p=193, null, left]加工不锈钢时应适当降低切削用量以减缓刀具

[p=193, null, left]磨损;

[p=193, null, left]同时还要选择适当的冷却润滑液,

[p=193, null, left]以便降低切削过程中的切削热和切削力,

[p=193, null, left]延长刀具的使用寿命。

[p=193, null, left]对刀杆材料的要求

[p=193, null, left]加工不锈钢时,

[p=193, null, left]由于切削力较大,

[p=193, null, left]故刀杆必须具备足够的强度和刚性,

[p=193, null, left]以免

[p=193, null, left]在切削过程中发生颤振和变形。

[p=193, null, left]这就要求选用适当大的刀杆截面积,

[p=193, null, left]同时还应采

[p=193, null, left]用强度较高的材料来制造刀杆,如采用调质处理的

[p=193, null, left]45

[p=193, null, left]号钢或

[p=193, null, left]50

[p=193, null, left]号钢。

[p=193, null, left]对刀具切削部分材料的要求

[p=193, null, left]加工不锈钢时,

[p=193, null, left]要求刀具切削部分的材料具有较高的耐磨性,

[p=193, null, left]并能在较高的

[p=193, null, left]温度下保持其切削性能。

[p=193, null, left]目前常用的材料有:

[p=193, null, left]高速钢和硬质合金。

[p=193, null, left]由于高速钢只

[p=193, null, left]能在

[p=193, null, left]600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C

[p=193, null, left]以下保持其切削性能,因此不宜用于高速切削,而只适用于在低速

[p=193, null, left]情况下加工不锈钢。

[p=193, null, left]由于硬质合金比高速钢具有更好的耐热性和耐磨性,

[p=193, null, left]因此用

[p=193, null, left]硬质合金材料制成的刀具更适合不锈钢的切削加工。

[p=193, null, left]硬质合金分钨钴合金

[p=193, null, left](YG)

[p=193, null, left]和钨钴钛合金

[p=193, null, left](YT)

[p=193, null, left]两大类。钨钴类合金具有良好

[p=193, null, left]的韧性,

[p=193, null, left]制成的刀具可以采用较大的前角与刃磨出较为锋利的刃口,

[p=193, null, left]在切削过程

[p=193, null, left]中切屑易变形,切削轻快,切屑不容易粘刀,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用钨钴合金加

[p=193, null, left]工不锈钢比较合适。

[p=193, null, left]特别是在振动较大的粗加工和断续切削。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切削用量要比车削一般碳钢类工件稍低些,

[p=193, null, left]特别是切削速度不宜过高,

[p=193, null, left]一般推荐

[p=193, null, left]切削速度

[p=193, null, left]Vc=60~80m/min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切削深度为

[p=193, null, left]ap=4~7mm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进给量

[p=193, null, left]f=0.15~0.6mm/r

[p=193, null, left]为宜。

[p=193, null, left] 钨钴合金刀片,它不象钨钴钛合金那样硬脆,不易刃磨,易崩刃。钨钴钛合金的

[p=193, null, left]红硬性较好,

[p=193, null, left]在高温条件下比钨钴合金耐磨,

[p=193, null, left]但它的脆性较大,

[p=193, null, left]不耐冲击、

[p=193, null, left]振动,

[p=193, null, left]一般作不锈钢精车用刀具。

[p=193, null, left]刀具几何参数的选择

[p=193, null, left]前角的选择

[p=193, null, left]从切削热的产生和散热方面说,

[p=193, null, left]增大前角可减小切削热的产生,

[p=193, null, left]切削温度不致于太高,但前角过大则因刀头散热体积减小,切削温度反而升高。

[p=193, null, left]减小前角可改善刀头散热条件,

[p=193, null, left]切削温度有可能降低,

[p=193, null, left]但前角过小,

[p=193, null, left]则切削变形

[p=193, null, left]严重,切削产生的热量不易散掉。实践表明,取前角

[p=193, null, left]go=15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20

[p=193, null, left]°最为合适。

[p=193, null, left]后角的选择

[p=193, null, left]粗加工时,对强力切削的刀具则要求切削刃口强度高,则应取

[p=193, null, left]较小的后角;

[p=193, null, left]精加工时,

[p=193, null, left]其刀具磨损主要发生在切削刃区和后刀面上,

[p=193, null, left]对于不锈

[p=193, null, left]钢这种易出现加工硬化的材料,

[p=193, null, left]其后刀面摩擦对加工表面质量及刀具磨损影响较

[p=193, null, left]大,合理的后角应为:加工奥氏体不锈钢

[p=193, null, left](185HB

[p=193, null, left]以下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其后角可取

[p=193, null, left]6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8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加工马氏体不锈钢

[p=193, null, left](250HB

[p=193, null, left]以上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其后角取

[p=193, null, left]6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8

[p=193, null, left]°;加工马氏体不锈钢

[p=193, null, left](250HB

[p=193, null, left]以下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其后角为

[p=193, null, left]6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10

[p=193, null, left]°为宜。

[p=193, null, left]刃倾角的选择

[p=193, null, left]刃倾角的大小和方向,确定了流屑的方向,合理选择刃倾角

[p=207, null, left]ls

[p=207, null, left],通常取

[p=207, null, left]-10

[p=207, null, left]°

[p=207, null, left]~20

[p=207, null, left]°为宜。在微量精车外圆、精车孔、精刨平面时,应采用大

[p=193, null, left]刃倾角刀具:应取

[p=193, null, left]ls45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75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切削用量的选择

[p=193, null, left]为了抑制积屑瘤和鳞刺的产生,

[p=193, null, left]提高表面质量,

[p=193, null, left]用硬质合金刀具进行加工时,

[p=193, null, left]切削用量要比车削一般碳钢类工件稍低些,

[p=193, null, left]特别是切削速度不宜过高,

[p=193, null, left]一般推荐

[p=193, null, left]切削速度

[p=193, null, left]Vc=60~80m/min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切削深度为

[p=193, null, left]ap=4~7mm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进给量

[p=193, null, left]f=0.15~0.6mm/r

[p=193, null, left]为宜。

网友(点评):
前边的字母是啥意思????

网友:
普遍认为用牌号YW2刀切削不锈钢最好,但在我们实际生产中用的YG8多一些(理论上它多用于铸铁等材料),你不妨试试。但不论用什么牌号的刀,磨好刀才是提高效率的基础。

网友:
304的用什么刀最合算

网友(2015-09-30):
问题要具化才好回答  不锈钢的种类也很多   最好能把你的加工设备  要求  等都说出来

网友:
合金刀就行啊,有针对不锈钢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