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气路图的问题

楼主(2015-07-08):
图1中虚线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表示的是不是当气路中有气的时候电磁阀在左边位置,没气的时候在右边位置?
图2红圈中的元器件我不清楚,整张图表示的意思也不明白。  小弟刚接触方面,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
这是图1补上,上面的是图2

网友:
顶一个,等高手

网友:
图2上两个真空发生器,下面圈的那个是压力开关

网友:
图二表示的是内控制二位三通阀,是通过系统内部的压力来控制换向的。

网友:
第一个红圈是梭阀,第二个是压力开关,第三个是气动换向阀的控制回路。

网友(点评):
那可不是梭阀,是真空发生器,也叫文丘里管,真空吸盘之类的真空回路上常用的东西

网友:
图2中是真空发生器和真空传感,不过其反吹气路中用了一个节流阀,从实际应用角度来看,此处还需要加装一个单向阀(开启压力1.5Bar左右)。
图1虚线进气和阀门先导为一路,气压达到时阀门开启,反之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