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刀杆加工沙眼槽

楼主(2015-07-08):
    机床,主轴100的卧镗
    工件,隔板,材质铸钢
    槽宽32
    刀径32,刀长伸出200

   腰形槽的加工面食毛坯,而且有沙眼,硬皮,此工件不应该是我负责,但是老总老往我这推,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1,你们有没有解决这种问题的好工艺
   2.从刀具角度,可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3,,从设计角度谈谈,是不是设计者出现漏洞,咱业内,国家有没有明文规定,关于这这方面的问题
   4,在机械工艺角度,国家或者业内有没有对沙眼有没有书面的规定,比如,如果纯在沙眼就必须先由钳工打磨了,在加工
  或者有朋友从其他方面说说这个问题,谢谢各位了,我再上个图
  黑色的是刀具,  黄色的工件

网友:
在车床上干了几年铸钢,遇到沙眼就是低速、大切深强力切削。刀片牌号选耐磨耐冲击的。

网友(点评):
是啊,但是,刀杆太长了

网友:
    以前干过类似的。
    32加长高速钢铣刀,低速。先垂直扎刀,五六个毫米一刀,依次往圆弧方向赶刀,然后横向拉一刀。
    刀长200的话会震刀。加上有沙眼,没什么好办法。
    用过32的加长刀杆,大概400mm。上三块刀片,1500转,一刀吃0.2mm,F3500左右,铣的也不慢,不过没有沙眼,当时也没什么好办法,想吃大刀,简直是不可能了。
    还有一个问题,32的槽,最好用小于32的刀加工,到里面跑个圆弧。否则当刀具直线到达最里面的时候会严重震刀,特别是刀杆又长的时候,加工面不会比狗啃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