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螺纹的几种绘制方法

楼主(2015-07-08):
1 装饰螺纹线

此种画法既适用于外螺纹,也适用于内螺纹。比如1.比如要M10的螺纹,那先做一个直径为10的圆柱,然后“插入--注释--装饰螺纹线”然后,选中相应标准,把参数填上就可以了。
如果超出标准呢,比如你要做M70*3的外螺纹,长度为15个毫米。先做一个直径为70的轴,然后点击“装饰螺纹线”这个命令就会让你输入螺纹长度及螺纹底径,这时
你输入长度为15,次要直径相当于螺纹小径,但可以用粗糙算法,70-3=67就可以了啊,这样外螺纹就做好了。内螺纹也可以如此做,只不过底孔应该是67,次要直径是70罢了。

2 异型孔向导

3 扫描切除
扫描切除的方法,其原理类似于螺纹的加工,.首先 按照插入-曲线-螺旋线  画一个螺旋线;其次按照插入-参考体-参考面  建立一个参考面,要求其按照垂直于螺纹线起点的方式建立;再次,在参考面上画出螺纹的牙形;最后,进行  切除-扫描特征,切除曲线选择参考面上的牙型;切除线选择螺旋线。注意不要将牙型图的尺寸画的比螺距还大!!!!

4 切除螺纹
这是2016版的新增功能,您可使用轮廓草图在圆柱面上创建螺旋螺纹。 您可将自定义螺纹轮廓存储为库特征。您可使用螺纹工具定义螺纹起始位置,指定偏移,设置结束条件,指定类型、大小、直径、螺距和旋转角度,以及选择诸如右旋螺纹或左旋螺纹等选项。以外螺纹为例,首先,插入 > 特征 > 螺纹,在图形区域中,选择外圆柱面的顶边线;其次,在 PropertyManager 中的规格下:在类型中,选择公制外部切除。将大小设为 M6x1.0;再次,在螺纹位置下:单击偏移。单击反向,将偏移距离设为 1.00mm,在结束条件下,单击保持螺纹长度,螺纹轮廓的长度将由 10 毫米更新为 11 毫米。最后,点OK。

网友:
终于有切除螺纹的功能了

网友(点评):
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无比的艰难

网友:
都有2016了?

网友A:
挺好的,顶起
类似于这个,能不能以一种曲面块的方式存储,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安”在上面。库特征的大小是不是很大(因为这个特征增加的文件大小)
今天我看到一个精美的椅子,椅背中间雕刻了一个精美的花的图案。我想我可以把这个花在SW中画出来,很精细的描绘,用曲面。我又想用到其他零件上怎么办呢?库特征的大小会不会很大?如果能有个类似于块的功能就好了。既可以缩小大小,又不改变曲面外观,的块。

网友:
很好的总结!要是介绍一些管螺纹、液压上用的螺纹该怎样造型就好了!Solidworks中没有的螺纹怎么办?

网友:
謝謝提供資訊!

网友:
谢谢分享,再问下哪有2016版下?

网友:
学习了。归类的很好,感谢

网友:
虽然不是16版,但是学习了
感谢

网友(2015-08-23):
学习了有没有钻头画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顶起
类似于这个,能不能以一种曲面块的方式存储,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安”在上面。库特征的大小 ...

我记得,solid可以建块,然后调用的。。。在我们的学习板块里有介绍。也可以吧

网友:
都有16版本了??太神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顶起
类似于这个,能不能以一种曲面块的方式存储,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安”在上面。库特征的大小 ...

如果做成宏命令应该能实现吧。

网友:
我怎么按第一种方法画不了呢

网友:
2016破解版有下载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