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拉伸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楼主(2015-07-08):
拉伸过程板料是怎么流动的

网友:
这是一个复杂的晶格变化过程。板料在上公下压的趋势下进入下模、在下模定位面与压料板的强力限制和下模园角的作用下、晶格收缩进入上公与下模行成的腔体。完成拉伸或压延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