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简式架的请教

楼主(2015-07-08):
如附件的简式架结构,A柱是固定的,这时B柱可移动,框架可拉伸和压缩。想B柱也固定,形成内部剪式架单独压缩和拉伸,可这时就做不到了,形成完全限位,不能动了。请教如何形成内部剪式架单独压缩和拉伸的效果?

网友:
AB不动,那中间的横杠就得上下滑动

楼主:
是要上下移动,设定的也是这样。可B一旦固定,就都不能动了。包括把下端的销轴改为点固定,可转动,也不行

网友:
两边的剪叉要能独立移动,串在一个孔里肯定不行

网友:
中间杆也得开长孔
软件是错不了的

网友:
电动拉门上这种是单独斜杆连接的不在横杆上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