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壳设计求助!

楼主(2015-07-08):
设计一个类似于工控盒装置的外壳,大小250mm*150mm*40mm。遇到一些问题,没有经验也缺少师傅指导,希望大神指点下。核心问题是如何密封并达到IP65的防护等级?
1.在保证盒体强度大,质量轻的情况下,材质如何选择?铝合金的话具体牌号?
2.主体如何加工?钣金or数铣?厚度2mm的话,开口面如何拼接?
3.密封的常用方法?O形圈密封的话,沟槽是否有标准参考?
4.顶面装有8.4寸屏幕,屏幕边缘如何密封、防水。

大家帮帮忙,感激不尽呐!!
另外有木有厂家有信心制作,提出比较完整方案的,可以联系TEL:18515886112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壳体用机加工的比较好,IP65的等级要求挺严的,不过这就要涉及成本的问题,机加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像这样的规格一般都要80-100左右。钣金便宜,而且应该也有方法可以达到要求,就是数量要多才划算。

网友B:
做过类似的盒子,但是这个防护等级太高了吧、、还是查看防护等级要求吧,做壳体的厂家不少呢,楼主上网搜索一下,主动出击

网友:
你可以网上搜下防爆电柜的厂家,以前见过你说的这类的产品。      壳体不是机加的,密封是密封圈,屏幕上他们也有处理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壳体用机加工的比较好,IP65的等级要求挺严的,不过这就要涉及成本的问题,机加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

暂时不是批量性的,所以价钱不是问题,关于防护等级我也没啥信心,但是真的不能低了……打个样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过类似的盒子,但是这个防护等级太高了吧、、还是查看防护等级要求吧,做壳体的厂家不少呢,楼主上网搜索 ...

多谢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