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体结构制作

楼主(2015-07-08):
设计一个类似于工控盒装置的外壳,大小250mm*150mm*40mm。要求:表面有屏幕、按键、LED灯等,密封并达到IP65的防护等级。
1.在保证盒体强度大,质量轻的情况下,材质如何选择?铝合金的话具体牌号?
2.主体如何加工?钣金or数铣?厚度2mm的话,开口面如何拼接?
3.密封的常用方法?O形圈密封的话,沟槽是否有标准参考?
4.顶面装有8.4寸屏幕,屏幕边缘如何密封、防水。

大家帮帮忙,感激不尽呐!!
有木有厂家有信心制作,提出比较完整方案的,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TEL:18515886112

网友:
做过类似的,不过成本较高,用硬铝(2A12)直接扣出来的,o型圈密封,标准的话可以参照设计手册,随意一点也行,直接放在水里使用的。按钮的话使用压力开关,也能密封的,屏幕固定在内部,外面盖玻璃用o圈密封

网友:
     您好!可以尝试和探讨,QQ:6 6 3 1 3 3 3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