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CATIA怎么画呀

楼主(2015-07-09):
这个用CATIA怎么画呀

补充内容 (2015-7-11 10:39):
急,各位高手请指教。

补充内容 (2015-7-11 10:40):
应该两边都是斜的

网友(2016-01-03):
想帮你看看的,结果下载还扣我威望,容易么?!图纸有问题:第一,主视图跟左视图、俯视图局部对不上;第二,漏标注了尺寸,半径、角度就不说了,居然漏掉了孔径;第三,从图上看不出来加工基准在哪里;第四,如果是折弯件,应该画展开图的。我感觉,制图的人也没搞懂他要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2024-05-17):
下载还扣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