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气缸要怎么放下重物?

楼主(2015-07-09):
拟用140缸径650行程的SMC气缸(两个)用来抬举1.2吨重的物体。要放下重物的时候该怎么做呢?要是反向通气那这一吨中的东西岂不是会直接砸下来吗?是要搞个制动什么的吗?望不吝赐教

楼主:
还有个问题是,我用的0.5MPa计算的,想请问一般流水线上用多大压强的气源呢?

网友A:
可以搞一个缓冲机构,不要反向通气。气缸本身也有那种带缓冲的

网友:
气缸么,应该泄气也是有缓冲的啊,。不是一下子卸掉的。一般的空压机工作设置是0.8MP的上限,,,下限一般是0.4MP(加工中心用),这个不是绝对,是可以调整的,,最好你的工作用气压要低于你设备设定的下限气压。如果0.5是你的工作气压,,空压机的下限气压就应该设定在0.5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搞一个缓冲机构,不要反向通气。气缸本身也有那种带缓冲的

请问那应该用哪一种电磁阀呢?我只能想到用三位五通阀,有两个出气的T口,其中一个外接节流阀,保证下降时有足够的背压,再结合缓冲设备完成。中位用O型,保持抬举状态。不过这样的话下降的时候还是有反向同气的,不知这样行不行?

网友B:
用二位的电磁阀,下降时阀回原位,排气孔安装节流阀;或用单作用气缸,配单向节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二位的电磁阀,下降时阀回原位,排气孔安装节流阀;或用单作用气缸,配单向节流阀。

是否用三位四通阀或者三位五通阀(O型中位)好些?因为气缸伸出后需要保持一段时间,这样是不是可以延长电磁阀的寿命?
但是用O型中位不知道能不能保持完全伸出状态,是否会在切换至中位的时候造成移动?

您所说单向节流阀是很好的方案,但是反向通气的话气压加上重物的重量是否会造成气缸腔内压强过大?

网友:
这种情况压强是载荷决定的。

网友:
回程出气口加单向节流阀,抬起重物时无限制,放下重物时抑制气体流速

网友:
我觉得这种机构最重要的是防止掉落,若选二位电磁阀断电(原位在下面)、断气时会掉落;是我的话会选三位五通中封阀(突然断气还是会掉下来)    或者 两位五通阀+先导式单向阀;至于物体下落速度可以靠节流阀和缓冲器,而下降的速度与气压没有绝对关系,不需要太在意。另外选用双气缸的方式要考虑气缸运动的同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