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东西跟胶带胶带面贴合,但胶带面对那个东西没有粘性?

楼主(2015-07-09):
就比如说双杆气缸推出压在胶带面上,只是起一个压住的作用,当气缸回来的时候,胶带面跟气缸没有黏住。
我会打算在气缸推出面上加个东西,只是那个东西还不知道,求赐教!

网友:
你说的不是双面胶把。。。

网友A:
铁氟龙(聚四氟乙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氟龙(聚四氟乙烯)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有个想法,供楼主参考
用一个直径5毫米的圆杆,割成两半作为夹爪的两个手指,夹住2mm长的胶带起始端,原地旋转卷绕。

网友:
额,通常双面胶用的那种纸上面涂有硅油,有人叫离型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