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液压图是否可以实现下降?

楼主(2015-07-09):
节流阀逆向和顺向使用中有什么不同?

网友:
受力面积不一样

网友:
兄弟,你的提问就在教材里,不如你看看液压传动,有个东西叫差动液压缸;顺便补补基础,很快就会了

网友:
你想让八爷看到臭骂你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你被骂哟。

网友(点评):
哈哈,彭老师好

网友:
是差动连接主要是为了驱动能平稳进行,无活塞杆端受压面积比有活塞杆端多了个活塞杆面积的受压面积,向下的力也就是这个力。

网友:
我觉得是,换向阀动作以后,活塞杆才向下走吧

网友:
我分析一下哈
①电磁阀右位:油泵泵油,油路有两路,一路走电磁阀、一路直接上液压缸上位。F=P*A,因为上面少个活塞杆的面积,导致上面力大于下面力,液压缸下移
②电磁阀坐位:油泵泵油,油路有两路,一路走电磁阀(不通)、一路直接上液压缸上位,液压缸下位回油,活塞杆下移
为什么分析下来都是下移呀?我哪里分析有问题啊?还请指导一下。

网友:
楼主问的是“是否可以实现下降”,不等于他不知道差动。
这张液路图错误不少,如楼主真所说是“公司以前的图纸”,那也只能叹口气了。
单就这张图纸而言,即使油泵另有溢流,我也只看到油缸活塞一直在下端,和差动无关。

网友(点评):
不管阀如何切换,油缸下降的速度不同而已。

网友(点评):
我原本就想知道那个节流阀在这套回路中的作用,所以图形并不完整,现在补上完整图形,让前辈见笑了。

网友(点评):
学习彭老经验,彭老,你现在住常州吗?假如有机会,我想认识你。

网友(点评):
那个节流阀是控制上升速度的,下降是靠电磁阀控制的;动作顺序图没看到,说有缺陷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