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4一般交货状态是什么

楼主(2015-07-09):
请教大家:如题,42CrMo4一般的交货状态是什么?一位欧洲客户的产品要求材料是42CrMo4+QT,应该是调质的交货状态,但是在国内怎么很多厂家都是没有调质这种处理的,问了好多公司都是不调质

网友A:
百度:交货状态:以热处理(正火、退火或高温回火)或不热处理状态交货。
调质是淬火加高温回火quenching and tempering。调质的主要目的是得到强度、塑性都比较好的综合机械性能。如果淬透性不好的话,表层淬透层在后续就加工中就加工掉了,失去调质的意义了。车削的话一般粗车之后,半精车之前。(没搞过热处理,说的不一定对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交货状态:以热处理(正火、退火或高温回火)或不热处理状态交货。
调质是淬火加高温回火quenching  ...

是的,网上确实是这么说的。但是客户特别强调说是材料本身是调质过的,而不是料回来之后才调质,但是国内问的几家都是说这材料没有调质交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网上确实是这么说的。但是客户特别强调说是材料本身是调质过的,而不是料回来之后才调质,但是国内 ...

多加点钱儿,直接给你调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加点钱儿,直接给你调质了。

网友B(2015-09-21):
关于材料这块 我国目前和国外有着一大大大大大大截的差距。国外的客户可能是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要求我们,所以就。。。。。。。。。。。。

楼主(2015-11-12):
引用 网友B:
关于材料这块 我国目前和国外有着一大大大大大大截的差距。国外的客户可能是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要求我们,所以 ...

网友:
交货状态:以热处理(正火、退火或高温回火)或热轧交货,调质状态交货钢厂期货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