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链齿缺陷分析

楼主(2015-07-09):
这次采购回来的一批链轮,链轮齿上有缺陷,和同事讨论,有人说在热处理前就有缺陷了,有人说热处理没做好才会这样,大家谁有经验的啊?帮我分析分析呢

网友A:
关注一下,是不是有大的冲击载荷

网友(点评):
没看到楼主说“采购回来的一批链轮”?不使用哪来冲击负荷。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没注意关键词

网友B:
看照片应该是新的,没用过。是运输过程中的碰撞导致缺角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一下,是不是有大的冲击载荷

是运输回来就这样的了,不是我们加工的,如果运输中碰撞的,那这个齿也太脆了吧,会不会是热处理没做好啊??

网友:
豆渣
热处理时直接脱离

网友:
热处理时候就直接裂了吧!没有及时去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照片应该是新的,没用过。是运输过程中的碰撞导致缺角么?

如果是运输时候撞断的,是不是也可以说明热处理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不能这么简单的下结论,也有可能本来就有缺陷

网友C:
是制造缺陷,如果坯料是是铸钢的,应该是浇注后产生了缩孔或夹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制造缺陷,如果坯料是是铸钢的,应该是浇注后产生了缩孔或夹渣。

谢谢!

网友D:
表淬的,感觉是热处理前磕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淬的,感觉是热处理前磕伤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