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制作数控刀具

楼主(2015-07-09):
   如题,当一回伸手党,想请教一下社区的朋友,给些32mm方肩铣的参数或者数模,螺纹螺距,加工工艺等等
我知道一些南方的朋友,都自己制作刀具,所以请伸出援助之手,谢谢

网友:
直接找刀具厂吧……
把你的舍弃式刀粒的规格和现在你刀杆的大概尺寸给刀具厂就可以了。

网友:
刀具样本,什么都有,何必伸手

网友(点评):
想自己做,现在有扫描仪,如果有图纸,或者数模就更好了,在一个,什么材质怎处理,怎么攻螺纹孔,

网友:
刀具样本上有具体数值,我没有样本要不然给你截个图
另:
扫描仪误差太大了吧

网友:
   自己做得花多长的时间?刀具,夹具,工艺设计算下来会花费多少?这样一来还不如交给专业的做更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