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同步抬举重物的问题

楼主(2015-07-09):
拟用两个气缸,一左一右相距4400,实现流水线上重物的抬举。抬举物是6m长的钢管(捆扎),一捆最多重达1.2吨。抬升高度是650mm,气缸气压用1.65的安全系数计算。请问这样能不能保证钢管能抬升,会不会因为不同步而导致钢管滑落?望有检验的前辈指点。

网友A:
齿条齿轮强制同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齿条齿轮强制同步

天花兄能否稍微绘制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花兄能否稍微绘制结构。

齿轮固定在气缸轴上,两个齿轮中间用轴连接起来,同步转动,但这齿轮轴也太大了吧,或者用链条

网友C:
用四杆机构

网友:
你这个距离比较远,而且只是举升重物,对同步性要求不高。可以通过简单的控制气管长度的方法达到要求。具体操作如下:
两个气缸由一片电磁阀控制,气管用三通接头一分二,两根气管分别接到一个气缸上面。保证两根气管的长度相等,节流阀加在三通之前,用来整体调节。其中一个气缸可以单独安装节流阀,用来调节两气缸的速度差异

这个方案会造成延迟,尤其是在气管长度比较长的时候,并且由于举升物比较重,使气缸上升的气口需要安装进排气节流。使气缸下降的气缸无需节流。这样可以避免爬行现象。

网友:
四柱同步比较好

网友D:
6米长的话,中间间距3米就可以,两边1500,足够了;建议气缸改成电动缸,用轴把这俩电动缸连接保证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四杆机构

由于两气缸抬举重物后还需直线运动,四杆机构一来不方便安装,二来在运动时会与支架发生碰撞,因此恐怕不便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6米长的话,中间间距3米就可以,两边1500,足够了;建议气缸改成电动缸,用轴把这俩电动缸连接保证同步。

电动缸没有接触过。要抬举这样重量的重物,不知道所需要的电动缸是否成本会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四杆机构

链条靠谱,四连杆麻烦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链条靠谱,四连杆麻烦了点。

齿轮齿条强制同步

网友(点评):
这个图在本论坛曾发过的。

网友(2015-09-06):
用油缸比气缸好控制

网友(点评):
对,液压缸比较靠谱!

网友:
齿轮齿条好点

网友(2015-10-19):
用一个气缸杠杆原理连杆动作就可以实现同步动作。

网友:
同步不要靠气缸,要靠机构。另外,可以想办法增加配重,就会不太费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