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丝杆选型问题,请教

楼主(2015-07-09):
各位机械行业的大神们,小弟想请教一下在机械设计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麻烦帮忙看看。
电机带动丝杆做上下直线运动,电机在下面和丝杆用联轴器直接连接,丝杆垂直向上,负载块装到丝杆套上面,请问如果负载块200KG,那么电机丝杆如何选型??

网友A:
200KG,不轻啊,扭矩不够可能要加减速器了。还差一个距离和输送时间,这样才能合理分配整个远行过程的启动-匀速-缓冲这3个过程的时间。
另外,上下远动的,伺服电机最好带刹车。停机或者突然断电的时候,整个远动块才不会下坠。这个下坠是不可控的,会对产品/设备甚至人造成伤害。
就像上下远动的气缸,也要选择双线圈的电磁阀,以防止突然断气,远动块下坠造成伤害。

网友B:
丝杆螺母副可以选择矩形螺纹或梯形螺纹的。

网友C:
丝杠长大概多少?直径10.15.20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螺母副可以选择矩形螺纹或梯形螺纹的。

丝杆的垂直承重是完全够用的,不用矩形螺纹,我现在纠结的是电机用多大的,功率和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杠长大概多少?直径10.15.20都行。

我当时保守起见选的丝杆直径25mm,螺距5mm,选型手册看了丝杆的动静载荷,完全够用,我就不知道电机选多大合适,我指功率和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KG,不轻啊,扭矩不够可能要加减速器了。还差一个距离和输送时间,这样才能合理分配整个远行过程的启动- ...

呵呵,忘了说了,电机上加了个涡轮蜗杆减速机,因为涡轮蜗杆减速机有自锁功能,所以就相当于刹车了。丝杆选的25直径5螺距,负载也够,就是电机用多大的不会算,我最后用了台达伺服400w电机(开始想用200w),用起来杠杠的……

网友(点评):
不是所有的蜗杆减速机都带有自锁的哦!

网友(点评):
对的,涡轮蜗杆减速机只有在效率小于45%的时候才是自锁的

网友C:
算扭矩选电机,方便一些。200KG负载的阻力距约为2N.m,所以200w电机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扭矩选电机,方便一些。200KG负载的阻力距约为2N.m,所以200w电机有点小。

请教一下,  200KG的负载是上下垂直的受力, 阻力距约2n*m  是什么算出来的呢??看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200KG的负载是上下垂直的受力, 阻力距约2n*m  是什么算出来的呢??看不懂

2000=2*3.14*n*T/R*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0=2*3.14*n*T/R*0.001

扭矩公式不是:T=9550P/N   >???吗。  你那公式怎么来的a ???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忘了说了,电机上加了个涡轮蜗杆减速机,因为涡轮蜗杆减速机有自锁功能,所以就相当于刹车了。丝杆 ...

你的这套装置 是用来做什么的 ?别老想蜗轮蜗杆

网友(2015-08-20):
网上算电机扭矩的资料很容易找的

网友:
你要选择电机丝杠,必须将所有的条件都给出来,才可能准确的,建议阅读《FA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

网友(2016-10-31):
公式上的字母代表什么意思啊   我也在学怎么计算

网友(2017-10-23):
引用 楼主:
丝杆的垂直承重是完全够用的,不用矩形螺纹,我现在纠结的是电机用多大的,功率和扭矩??

有公式可计算

MFC
你好,非常感谢,请教下,转矩公式,你怎么写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