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如何选择?请教

楼主(2015-07-09):
我有一设备卡在输送带上,请教大神们:输送带平放托台上,长50米(周长105米左右),输送品很轻,关健点:1,输送带平整度高 2 运行时左右摆动小。请教大神们,选择什么输送带好?

网友:
可以考虑帆布带

网友:
那要看你具体运输的是什么东西了,要求什么样的摩擦。至于起伏和速度结构有关,偏摆这可以增加偏摆纠正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