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件加工外形后的残余边角如何修磨

楼主(2015-07-09):
file:///铸铝件,机加工后残余的边角打算用电动磨或者搓的设备修修,应该用什么磨头呢,还是先用铣头再磨,用什么样的,担心粘刀

网友A:
高频振动研磨,或者喷砂

网友B:
砂轮打磨头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振动研磨,或者喷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砂轮打磨头就可以

量比较小,所以现在决定先旋转挫,然后旋转磨头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