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块板子上开锥形穿孔,快崩溃了

楼主(2015-07-09):
在一块板子上开锥形穿孔,遇到了下图中的情况。弄了好几次都这样,快奔溃了,求高手解答。以前没出现过

网友A:
你直接标的尺寸,还是有草图辅助的,图上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A:
发个附件我给看看什么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标的尺寸,还是有草图辅助的,图上看的不是很清楚。

已经解决了。是孔参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附件我给看看什么毛病

参数正常的话,应该有孔的预览的,上图中只有3个点

网友:
有很多办法啊。拔模,旋转切除,。。。

网友:
孔向导操作中设定参数后按确定参数会变,进入再次设定后就没事了,我遇到过好几次了,不知是否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