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的加工图是否合理,请教

楼主(2015-07-09):
本人因设计机构需要画了一个链轮图,因为是刚接触的,请各位老师指导标注是否合理、缺哪些标注以及能否加工出来,先上图(没有威望分,回复不了):

链轮Z=17.dwg

网友:
这么精密啊,每个尺寸都有公差

网友:
标准件直接写型号规格,画什么图。

网友A:
1.孔40建议标左图,基准符号,位置调整。40公差太大
2.三个形位公差,标注都不合适,参考标准
3.149尺寸,少φ
4.先调质,后高频

网友B:
如果链轮是用插件自动生成的,则每个链齿都画出来,无需人力干预。但如果不是,还是不必画出来的,画个链齿就可以了。
还有基准A标注错误,应该标到主视图上,或者在左视图上标注到内孔壁上。
剖视图也剖分不当,完全看不到键槽,应该在键槽中分位置剖切链轮。
链轮轮毂厚度40.0是个什么意思,还有链轮齿顶圆直径149.0又是什么意思。不与其它零件作配合使用时精度太高无意义。

网友C:
基准A、圆上的加工粗糙度符号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孔40建议标左图,基准符号,位置调整。40公差太大
2.三个形位公差,标注都不合适,参考标准
3.149尺寸, ...

谢谢,画得太烂了,自己面壁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链轮是用插件自动生成的,则每个链齿都画出来,无需人力干预。但如果不是,还是不必画出来的,画个链齿 ...

插件画出,谢谢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准A、圆上的加工粗糙度符号位置不对。

谢谢指出

网友:
  人家问的是能加工出来不,呵呵。

网友:
两边凸台是对称的吗?没有中心线,内孔粗糙度有点大,别的上面都说了

网友:
15的那个公差如果严格的话-0.04要在后面补个零,另外你的公差值在84,根据GB/T 1800.3建议公差在70.

网友:
键槽,孔的粗糙度的方向反了。

网友(2016-03-02):
应该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