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能车0.005的直径公差吗?

楼主(2015-07-09):
我有一个轴类零件,直径5mm,能车出外径公差0.005吗?
用MAZAK的数控车床。

网友:
为什么不押磨那?又不是很大的零件,干嘛非要纠结车出来?

网友:
磨就好了

网友:
可以,要很新机床

网友:
可以,但是估计还不如用磨的划算。以前干的地方有公差0.007的,先粗车再半精车最后精车,那精车刀可以剃掉汗毛的。

网友:
可以, 机器好的话.

网友:
有好机器和刀具当然可以车,但确实没必要吧,研磨的效果会更好

楼主:
原来有磨削工序,况且图纸也要求,但是客户想省掉磨削工序,而且是批量加工。客户想从毛坯,一次装夹完成粗精加工。我觉得普通进口车床达不到要求,除非要高精密车床。

网友:
能是能,不如磨。

网友:
量少的话直接车好了,多的话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有磨削工序,况且图纸也要求,但是客户想省掉磨削工序,而且是批量加工。客户想从毛坯,一次装夹完成粗 ...

按照你这样讲的话,个人理解应该是批量生产,你的客户出于这样的做法是为了降低成本吗?公差那么小,而且粗糙度要求Rz6.3,这个粗糙度撤出来也比较困难,个人看法是,如果全部车出来,成本会比增加一道磨削工序更高。

网友:
不支持车削,手动太容易出废品了

网友:
有好床子就是好,我现在还在纠结直径25±0.01公差怎么加工呢,四工位经济型数控车

网友:
(1)车出来这事真是难,车床用过一段时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其精度就会变差。
(2)刀具也会出现磨损等情况,用不太精确的床子和刀具,加工出来很是费劲啊。

网友:
量少车,量多磨。

网友:
一次裝夹完成?够呛。

网友:
好床子可以,我干过45# 20个活,不差0.002

网友:
好的设备,好的刀具,人员也不不差,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

网友:
MAZAK机器能车出来0.005~0.009的公差,

网友:
实在想偷工减料,试一刀呗。。。。。。。不行就不行,可以就多做几个看稳不稳定,不稳定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小零件用走心机加工比较适合,精度效率都更好

网友:
这么高的尺寸精度,这么高的表面粗糙度要求,为什么不磨出来,精车一般粗糙度Ra1.6

网友:
为何要这么精密的加工呢?

网友(2015-08-11):
上磨床吧,没必要纠结

网友:
还不如磨来的划算。有方便,数显的或数控的外圆磨就好用

网友:
广数980T的系统,5万的旧机床,直接车出来

网友:
马扎克 批量干费点劲,工人水平高可以

网友:
3微米公差0.8粗糙度批量生产的走过。24L料,0.3余量,4200/0.05油切,20毫米一刀过。300个轴换刀一次。轴的太光滑表面挂不住油。

网友:
这不很明显的么?那么小的公差,我想能达到的很少。。

网友:
不可能,床子再好也不可能,你看看车床误差,还有,这个材料的热涨冷缩、及粗车跟手精车,材料就不行。

网友:
就我接触过的车床来说,没有一台能达标。看你图纸文字,应该是日企的产品吧。他们那里一般都是日本自主研发的精密机床,像这种工件多是走心机加工,对加工的环境温度和冷却方式都有要求的。如果条件不允许,还是上磨床吧。

网友:
不容易保证啊  这涉及到表面粗糙度的问题  建议最好是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