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相实验的疑问

楼主(2015-07-09):
产品是活塞环,材质合金铸铁:
1、金相试验为啥要用硝酸去腐蚀?不腐蚀可以吗?
2、观察时,为啥氮化层是蓝色,而镀铬层是亮黄色呢?
3、金相的时候,主要是去观察什么(金相组织的形态和组成)?目的是什么?

网友A:
腐蚀是为了区分铁素体和渗碳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腐蚀是为了区分铁素体和渗碳体

什么意思,能否具体点啊,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能否具体点啊,感谢

铁素体与渗碳体对酸的敏感程度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腐蚀是为了区分铁素体和渗碳体

分铁素体和渗碳体,哪个对酸敏感些?腐蚀之后有颜色有什么不同?麻烦详细些(你说的不一样搞不懂,哪里不一样??)

网友B:
这里面的道道深入涉及面很广啊,粗略是这样对于纯净金属在酸性环境下是化学溶解作用,对于有杂质(专业上叫什么多相合金)在酸性环境中则是电化学腐蚀,再由于各相的电极电位不同有底的有高的,低的则容易失去电子被氧化溶解掉(这和铁跟硝酸反应的原理一样)而电位比较高的在不会被溶解(这正如我们在一杯硝酸溶液里插入一根铁棒和一根金棒,两棒用导线连接后铁棒迅速溶解而金棒保留一样,不锈钢的防腐正是利用了Cr提高了基体电极电位当然还有Cr的氧化膜等),既然有的相腐蚀有的相不腐蚀,那相跟相的表面质量就会不一样了,有的表面像麻婆有的像小生,那麻婆看起来就有点面无光泽而小生则光亮照人,再者晶体与晶体之间的部分由于取向不同原子排列无章偏离平衡位置(所谓平衡位置即是原子自由能最低的状态,此时原子最稳定)所以自由能较高,那么根据高中化学自由那个越高越容易产生化学反应,所以晶接就很容易被腐烂了,那又由于光对不同表面的散射能力不同所以我们就能看得到一粒一粒的晶粒了,至于你说的颜色则可能跟相的特性和腐蚀剂有关了......水太深了按顶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的道道深入涉及面很广啊,粗略是这样对于纯净金属在酸性环境下是化学溶解作用,对于有杂质(专业上叫 ...

不锈钢怎么和Cr扯上关系了。。。。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锈钢怎么和Cr扯上关系了。。。。有什么关系。。。

不锈钢和Cr的关系可好了,不锈钢就是靠吃Cr长大的

网友:
你有实验条件,有设备,为什么不多看看书?我在这里讲得再多,能比书本详细了?

网友:
楼主说的对啊,要先自己查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