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在两边的法兰数上打孔,请教

楼主(2015-07-09):
我想一最上面那个边下来10毫米,在两边的法兰数上打孔,可是有时那个折弯边怎么就会多出一点距离来,搞不准

网友:
你需要达到多高精度,如果每个都是差不多,那就可以先做好补偿量来解决,或者试试折弯后打孔

网友:
折弯本来就会拉延

网友:
折弯后钻孔

网友:
后打孔么

楼主:
一般折弯系数该怎么确定啊,好多都不准确啊,这个是慢慢试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