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减速机选型与计算

楼主(2015-07-09):
最近在设计一台升降机,减速机带动链轮转动实现升降,链轮两侧链条上悬挂两物体,左边的物体比右边的物体重15公斤,升降速度要求40米每分钟,电机减速机选型怎么选,可以直接在SEW中选择,各位大神帮忙参考下,我已经大概算了下,心里实在没底

网友A:
来个图吧。再把要求说清楚点。

网友B:
链轮直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轮直径是多少?

链轮节距19.05,分度圆直径是293点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链轮节距19.05,分度圆直径是293点多的,

ORIENTAL电机选择(精华)
请自已上网找以上资料。如果对加减速有要求,还得考虑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图吧。再把要求说清楚点。

右侧链轮安装在减速机上,左边比右边重了30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ORIENTAL电机选择(精华)
请自已上网找以上资料。如果对加减速有要求,还得考虑惯量。

我就是想请问一下,这种结构,我需要考虑物体的整个重量,还是两物体重量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请问一下,这种结构,我需要考虑物体的整个重量,还是两物体重量差。

肯定是重量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重量差啦

好的,谢谢

网友A:
30kgX9.8n/kg=300n
分度圆直径是293点多点,半径150mm=0.15m
扭矩=300nX0.15=45n.m

链轮旋转1圈,链条升降的距离为3.14X0.293mm=0.92m。升降速度要求40米每分钟,那么要求转速为40(米/分钟)/0.92米=43.5转/分钟
选四级电机吧?其他贵了。减速比为1450(转/分钟)/43.5(转/分钟)=33

电机所需最小扭矩为45n.m/33X1.5(安全系数)=2.1n.m
可以根据这个选择电机了,可以用电机功率参考哈300nX40m/min=200W
电机输出扭力和输出功率两者择其大。

不过所有的计算,都要考虑惯性。你那两个物体到底多重?不得不考虑的!重的一端下降时是靠什么制动的?????

网友(点评):
普通电机好像没有制动能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kgX9.8n/kg=300n
分度圆直径是293点多点,半径150mm=0.15m
扭矩=300nX0.15=45n.m

这两个物体两侧有电梯导轨滚动导靴导向,两侧物体是加工焊接而成,重量计算好相差30公斤,我现在选的S57的SEW蜗轮蜗杆减速机,配1.1KW的电机,是否有点大呢,

网友(点评):
大点好,到时拉不动,全都怪你了。他们根本不会去看你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物体两侧有电梯导轨滚动导靴导向,两侧物体是加工焊接而成,重量计算好相差30公斤,我现在选的S57的 ...

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
781995655  大侠已经给你算的很详细了,你还得考虑一下惯量

网友C:
30kgX9.8n/kg=300n
分度圆直径是293点多点,半径150mm=0.15m
扭矩=300nX0.15=45n.m

链轮旋转1圈,链条升降的距离为3.14X0.293mm=0.92m。升降速度要求40米每分钟,那么要求转速为40(米/分钟)/0.92米=43.5转/分钟
选四级电机吧?其他贵了。减速比为1450(转/分钟)/43.5(转/分钟)=33

电机所需最小扭矩为45n.m/33X1.5(安全系数)=2.1n.m
可以根据这个选择电机了,可以用电机功率参考哈300nX40m/min=200W
电机输出扭力和输出功率两者择其大。

网友(2015-08-26):
楼上计算得很详细啦!

网友(2017-03-23):
引用 网友C:
30kgX9.8n/kg=300n
分度圆直径是293点多点,半径150mm=0.15m
扭矩=300nX0.15=45n.m

我想知道带动的负载大小会不会影响最终的转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