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的滚筒输送线,有疑问请大家给建议

楼主(2015-07-09):
公司以前的设备都是找供应商做的,这次由于东西很简单,所以想自己来做。真正做起来才发现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想请教社区里的高人,多多指点。
这是一个斜坡动力滚筒输送设备,工人把空桶放上去由输送线带走。桶是灌装200L的铁桶,直径600mm,皮重大概20kg,输送线由电机驱动,先上个示意图

疑问一
是选择滚筒式还是皮带式?滚筒好处是比较好清洁维护也方便,但倾斜角度要小,占地方成本高;皮带式输送稳当角度要求不高,占地少成本低,问题是不好维护,而且这里的前一道工序是碱水清洗,虽然有晾干但整个厂房都是碱水和油漆,对皮带腐蚀较大。我个人倾向用皮带,同事的方案是用滚筒。

疑问二
对于这个坡度的设计,同事的方案就是上图那样,输送部分架在四个可旋转的基座上,这是我们在网上找到的一种方式,我想问问整个重量加在四个螺杆上是否合理?
我的方案如下图,在高位的左右两侧有旋转的基座支撑,中间一根圆管将两侧的基座和支撑一起连接,只简单画了一下,表达不清请谅解。支撑的型材可以用槽钢这样方便安装调整地脚。

疑问三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以前没有做过滚筒输送,所以对滚筒和两侧机架的连接概念比较模糊,我想问下滚筒的轴和两侧机架连接的时候需要轴套吗,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大的滚筒在安装时是有轴承的,那这种小的滚筒的轴是直接安装还是有别的方法?如果方便希望能提供几张相关的图片。
如上图,这样做的原因是我认为可以利用槽钢的U型给链轮一个保护作用。

希望各位大侠给点建议
这几天好累,各种事情忙死人,发个贴各种事情打断,一个帖子发了一个半小时我也是醉了。。。。

网友A:
还是找供应商做吧!不简单。
不简单在于,你们连动力滚筒的结构都不知道!

角度那么大,目测30度左右吧。如果用滚筒,我敢确定会输送不上去:首选就是会倒,不倒估计会下滑(铁和铁的摩擦力小啊)。
用皮带,倒是应该不会滑,但是估计会倒。当然现在还不知道你铁桶的重心,但是别忘了惯性。

网友:
我们这里的滚筒输送机的滚筒都是用连座轴承安装在机架上。不过我们的都是水平输送,没有做过斜坡的。

网友:
推荐你看一本书,看完你就明白了!书名叫《连续输送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去哪下载 大侠可分享

网友(点评):
百度就可以啊!

网友(点评):
已经下载了,正在看,谢谢。

网友B:
建议你找厂家做吧,你这个坡度看起来比较大,用滚筒不太合适,摩擦力太小了,容易打滑

网友C:
滚筒安装一般是用连轴承, 我建议用皮带运输好,可以用耐腐蚀的皮带,因为刚性对刚性摩擦系数比较小,而且放铁桶的时候很容易把滚筒表面刮伤,至于角度需要计算,摩擦系数什么的可以查手册,还有链轮和槽钢的安装方式应该有的问题,如果这样安装的话,你安装链条就很麻烦,而且不好维修,建议槽钢凹槽处不要包裹链轮,而且你图上的传动应该是一条链带一排练轮,这个需要链轮压条,否则会出现跳齿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一下~

网友D:
放心,总有些不怕事的二愣子,so easy是他们最常见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找供应商做吧!不简单。
不简单在于,你们连动力滚筒的结构都不知道!

确实,刚开始自己想的太简单。我们还是准备自己来做,主要是我和我同事想自己做一次试试,毕竟机会难得,谢谢你给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找厂家做吧,你这个坡度看起来比较大,用滚筒不太合适,摩擦力太小了,容易打滑

图只是示意图,坡度肯定会控制在可行范围内,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筒安装一般是用连轴承, 我建议用皮带运输好,可以用耐腐蚀的皮带,因为刚性对刚性摩擦系数比较小,而且放 ...

启发很大,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心,总有些不怕事的二愣子,so easy是他们最常见的想法

刚开始确实想简单了,自己真正着手做的时候发现很大的问题。虽然我们公司主业不是做这个,但对自己是难得的机会,硬着头皮上吧。

网友:
我们是专业做物流输送线的,滚筒线做上下坡的很少,除非角度较小,可以给你做一条链板线,防腐蚀,还可以保证你爬坡。

网友:
下层用无动力辊筒,上层用链条+推板吧。
要是想用皮带的话,如果皮带腐蚀的可以参考金属网带输送机。

网友:
电机上的链轮用双排链轮,如果用辊道输送的话,建议将主动辊筒放到中间,两个主动辊筒,

网友:
自己做啊,这个是个机会,不做哪里会啊,是吧

网友:
加油我看好你幺!

网友:
上下坡交接处会是个大问题:如何确保平稳过渡?

网友:
1.带式输送机胶带可用橡胶带,别用帆布的。
2.橡胶的耐酸和耐碱性一般都还可以,我不知你那用的碱水的成分。
3.按你的设计,油桶不应该是立放的,其他放置,若允许是不存在问题的。
4.要用带式输送机,因为距离短,更要注意调偏设计。

网友:
支持楼主敢于主动尝试的胆识和决心,同时也佩服楼主能接受别人建议的态度,我相信楼主可以做成的,虽然可能会走些弯路,但是最终肯定可以做成!

网友:
个人建议:板链传送会好一些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的方案已经被领导毙了,哈哈,不过收获还是有的,下次把我的图纸放出来给大家娱乐一下。。。。

网友:
怕腐蚀的话,有种类似铁丝网式的输送带,好像是叫网带输送

网友:
用带隔板的皮带输送可否?

网友(2015-12-16):
我也是手头上刚有动力滚筒线设计工作,求教一下如何计算滚筒线所需转矩?链传动效率定多少合适?滚动线传动负载摩擦系数取值多少?我认为需要计算滚筒线每个滚筒的转动惯量和惯量转矩,再计算滚筒线的负载转矩,全部加一起得出的就是电机所需的最小转矩。QQ 278826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