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虾,关于机床的应力应变测试。

楼主(2015-07-09):
第一次接触机床的应变测试。有诸多困惑求大虾指教。
首先,对机床做应变测试一般是用电阻应变片吗?
其次,如果用应变片,那么能测出结构表面上某点的三个方向的应变吗?
在此谢过。

楼主:
求助大虾们。

网友A:
表面应变不使用应变花的话只有一个方向的应变。应变花可以测多个方向的,但也只是平面方向的应变,垂直法向的理论上可以计算出来,但是由于应变片尺寸较大,计算出来的是一定区域的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应变不使用应变花的话只有一个方向的应变。应变花可以测多个方向的,但也只是平面方向的应变,垂直法向 ...

谢谢指点。我还有个困惑的地方就是:应变片是否能够用在机床的加工环境中,有些切屑之类的杂物。

网友A:
应变片需要防护,可用硅胶等柔性耐候材料覆盖。很多力传感器都是基于应变片的,做好防护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变片需要防护,可用硅胶等柔性耐候材料覆盖。很多力传感器都是基于应变片的,做好防护没有问题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