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油枪油嘴漏油有何解决办法,有好的油嘴吗?

楼主(2015-07-09):
黄油枪油嘴漏油有何解决办法,有好的油嘴吗?

网友:
你是一个说枪与嘴接触之间吗?

网友:
可更换新的黄油枪油嘴。

网友A:
买个好的黄油枪,skf黄油枪就不错

网友(点评):
买的 德国 黄油枪,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好的黄油枪,skf黄油枪就不错

你不会买了个歪货吧

网友(2015-08-26):
是软管的还是硬管的?如果是软管的更换软管就行了。

网友(点评):
没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