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直线差动行程增倍机构的原理?

楼主(2015-07-09):
    1为固定齿条,2为活动齿条。齿轮滚动时,齿条2与齿轮的速度、行程关系?(分析过程、思路)

网友:
没画速度分析图不好解释,总之,齿轮滚动时移动速度为V,齿轮与固定齿条接触点的瞬时速度为0,与活动齿条接触点的瞬时速度为2V,

网友:
2倍的速度吧

网友:
很基本的基础,假设齿轮固定选择,齿条1 =v1,齿轮=V0=0,齿条2=-V1
然后整体加个V1的速度,就是齿条2固定,则齿条1=V1+V1,齿轮=0+v1,齿条2=-V1+V1

网友(点评):
大侠这样解释的思路就很清晰了。这个机构实际中我见过,但自己没用过

网友A:
米思米案例里有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米思米案例里有个一模一样的

RT

网友:
我这的锯床上加紧圆钢的机构就是这个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

有点像倍速链,这个案例是靠啮合,倍速链是靠摩擦...

网友(2021-08-18):
倍速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