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判断液压故障!

楼主(2015-07-09):
液压系统原理:
    工作时电机处于常启动状态,系统设置有3个压力继电器。高压触点为KG、低压触点为KD,压力继电器为KB。KG调整至高压开启状态;KD调整至低压开启状态;KB用于低压报警。当系统压力低于KD的设定值时,控制系统向电磁溢流阀通电,电机泵组向储能器及系统供液升压;当系统压力高于KG的设定值时,控电磁溢流阀断电,电机泵组停止向储能器系统供液,电机处于空载运行状态。
目前存在的故障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给系统供液升压,泵就发出异响,异响声很大,有点类似憋压时的声音(就像压力升到系统极限压力时那种刺耳的声音),系统压力也会上升。当压力升到高压触点时,电磁溢流阀断电,泵的声音很小,这是正常的声音。
小弟初次学习液压,我判断是电磁溢流阀(图8.1)出现故障,但拆开清洗液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缺陷。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给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小弟在此谢谢大家啦!

楼主:
我判断是电磁溢流阀出现故障,但目前因为没有备件更换验证。请各位大神给一个说服力强的解释!

网友A:
堵了,检查油管,电磁换向阀有无动作?或者把节流阀开大。

网友(点评):
图上没看到节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了,检查油管,电磁换向阀有无动作?或者把节流阀开大。

但是节流阀是控制油缸动作时的流量,我在油缸不动作的情况下给蓄能器补液升压,也是这个情况啊,这跟节流阀应该没有多大关系吧,而且一直没有调过节流阀,之前用都是正常的。电磁换向阀是有动作的(因为手动控制时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点评):
油缸有动作没?溢流阀最多的是阻尼孔堵,导致全系统没有压力,和弹簧软和断,图上就这些还有什么?

网友B:
你们熄焦车怎么老有毛病呢,上次问题解决没?刺耳的声音来自泵还是溢流阀,一般是溢流阀啸叫

楼主:
还没有处理掉!但还不影响使用~现在这个问题才是难题~补压阻力大油温好~阀容易发热~密封件容易老化损坏~哎老出问题还是怕怪自己技术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熄焦车怎么老有毛病呢,上次问题解决没?刺耳的声音来自泵还是溢流阀,一般是溢流阀啸叫

还没有处理掉!但还不影响使用~现在这个问题才是难题~补压阻力大油温好~阀容易发热~密封件容易老化损坏~哎老出问题还是怕怪自己技术不到位~维护不到位

网友(点评):
你能肯定不是油泵老化引起的高压尖叫吗?不要说加压异响就是系统,你那泵口有个系统压力表,看下泵叫的时候压力表数。

网友C:
看着好熟悉啊,原来是熄焦车,干了三年焦化厂设备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好熟悉啊,原来是熄焦车,干了三年焦化厂设备维修。

哦~原来是前辈啊!能指教一下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节流阀是控制油缸动作时的流量,我在油缸不动作的情况下给蓄能器补液升压,也是这个情况啊,这跟节流 ...

能满足正常补压~油缸也能正常工作…我判断也是跟你一样~但我清洗电磁溢流阀时就没有发现明显的缺陷~目前没有备件验证我的判断…自己也不能给自己一个有力的说法!

网友D:
检查从溢流阀到储能器之间的油路是否畅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从溢流阀到储能器之间的油路是否畅通

油路是畅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了,检查油管,电磁换向阀有无动作?或者把节流阀开大。

刹车,推板油缸支路上都有单向节流阀啊~我认为不会是油缸支路上的问题~因为油缸不工作时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问题就在这,油缸不工作时应该是电磁溢流阀动作,油回油箱,系统没有压力才对;另外;油缸工作时,溢流阀回油箱关闭,这才对。明确告诉你;动作之后的超载。

网友E:
到高压以后电机不是要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高压以后电机不是要停吗

是的电机不要停~泵处于空载运行~泵打出的油不经过单向阀直接回油箱!

网友F:
液压泵磨损症状。

网友:
工作状态油泵吸油不通畅 你换个小点的油泵 或者把油箱到油泵的管加粗 或者把油箱放油泵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液压泵磨损症状。

油泵磨损不大!

网友:
泵刚用不久吗?另外你调节一下压力,使压力高于或低于此压力,看是否此压力的频率与某些元件产生共振造成。

网友:
油污染有一定的原因…卡阀

网友:
给楼主个建议:1确定系统工作状态是否正常,2确定泵的缓冲垫完好,3确定邮箱液位充足,及吸油口事否吸入气泡!
问题解决了再帮你分析吧,不要纠结与溢流阀,如果是阀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不会这么突然的!

网友:
同意22楼的意见,楼主应分清溢流阀溢流的声音和泵异响声音。

网友:
确认泵吸油口是否正常。异响有可能是补压时泵出口单向阀前后压差过大造成单向阀前后动作的声音。

网友(2015-09-22):
你把1.1单向阀去除再试试!

网友:
  换个单向阀试一试

网友:
来看各高手回答的,学习中~~~~~

网友(2016-01-31):
一句话,换单向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