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算出伞齿轮的角度

楼主(2015-07-09):
如题  请问大师   怎样算出伞齿轮的角度   小弟文化程度低  求简单易懂的公式谢谢

网友A:
如果是螺旋锥齿轮,它有五个锥四个角,楼主指的是哪个角?面锥、节锥、根锥、前锥、背锥,面角、节角、根角、背角。中点螺旋角、压力角、齿根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螺旋锥齿轮,它有五个锥四个角,楼主指的是哪个角?面锥、节锥、根锥、前锥、背锥,面角、节角、根角 ...

面锥和背锥,有简单的公式吗?谢谢

网友(点评):
发了一个表,请参考!

网友:
网上有excel表格做的公式  上百度收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