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与轴承配合粗糙度问题

楼主(2015-07-10):
请教大家这么两个问题,由于产品的性质,选用的轴承都很小,如图,轴承内径有5MM和10MM的
问题一:轴与轴承配合的那一段,表面粗糙度是0.8还是1.6,工况是轻载,无冲击;查了很多标准和手册,也看了很多教材上的轴的标注,说什么的都有,求教大家,是因为轻载无冲击,可以选择1.6,要是中性机械 或者减速器,就必须0.8吗?因为我设计的产品都是轻载无冲击的
问题三:0.8的粗糙度一般外协厂家是怎么加工的,在普遍的情况下,是车还是磨,我看有的说能车,又看很多工艺卡片,说是磨。请问工厂到底是怎么加工的,从技术说能车出来吗?
问题三,因为轴承都很小,轴承内圈圆角最小的才0.08,大的0.3-0.6的样子;对于0.08-0.2的圆角,与轴承配合的那段和轴肩的连接处圆角怎么办,是标注圆角(小于等于轴承内圈圆角);还是这一段加退刀槽,问题是轴已经很细了;要是这么小的圆角,是标注数值还是标注清根,这么小的圆角怎么加工啊?轴承样本上的安装实例就直接标注的圆角

楼主:
是三个  不好意思,没在工厂带过,很简单的问题不清楚,见谅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三个  不好意思,没在工厂带过,很简单的问题不清楚,见谅

轴的材料是45钢调质

网友A:
1要看你的使用情况,0.8要用磨才能出来。至于第3个问题 轴承配合处的倒角已经是0.3等,那你轴的圆角肯定要比它小。至于受力问题,既然你的轴小,那么你的载荷也小。他们应该是相互的。如果你怕的话,请自己计算下。

网友B:
就我所接触的来说,1.6和0.8的都有。正常情况下磨加工最后,但现在有不少为省成本,就直接车了。

网友:
0.8的粗糙度车肯定是达不到的,只能磨削加工

网友C:
为了减小集中应力,圆角是必需要有的,加工也不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我所接触的来说,1.6和0.8的都有。正常情况下磨加工最后,但现在有不少为省成本,就直接车了。

十分感谢,普车和数控都能车到0.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减小集中应力,圆角是必需要有的,加工也不困难。

0.1-0.2的圆角能加工,那就是说图纸我直接标注就可以吗,不用加退刀槽类的结构吗?
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普车和数控都能车到0.8吗

得有经验的师傅能做到,最好还是磨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看你的使用情况,0.8要用磨才能出来。至于第3个问题 轴承配合处的倒角已经是0.3等,那你轴的圆角肯定要比 ...

十分感谢,我是想问,我是标注0.1-0.2的圆角,还是加退刀槽类的结构,我不知道0.1-0.2的圆角加工是否容易。不知道是标注圆角正确还是加退刀槽结构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有经验的师傅能做到,最好还是磨加工。

我明白了,那我是标注圆角还是加退刀槽啊?圆角不能大于0.2

网友D:
加退刀槽吧,1.6车床也能干,但是不经济,1.6对磨床来说是低精度,但对车床来说精度非常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退刀槽吧,1.6车床也能干,但是不经济,1.6对磨床来说是低精度,但对车床来说精度非常高了

难道现在的外协厂家1.6的粗糙度都要磨?

网友(点评):
你感觉1.6粗超度很低吗?对轴承装配来说,一般位置绰绰有余

网友E:
一般来说1.6就行了,从减小应力和不轴削弱的角度看,圆角要好于退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1.6就行了,从减小应力和不轴削弱的角度看,圆角要好于退刀槽

那么0.1-0.2的圆角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难道现在的外协厂家1.6的粗糙度都要磨?

因为看手册和教材,与轴承配合的轴的粗糙度都0.8,也看到有的1.6,所以问问,因为是外协厂家加工,所以我想把我的图纸控制好,省的到时扯皮,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2420这里面说1.6毫无问题。因为车要是可以,我就不加越程槽了,因为加了,外协厂家到时不给你磨,只给你车,我又摊事了,我这情况还特殊,还不能问人家怎么加工的,所以我要出好我的图,让任何人挑不出我的毛病(被人挑怕了,自己加工件加工不好反而赖我这个那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有经验的师傅能做到,最好还是磨加工。

车床精度还得高

网友F:
0.8的粗糙度一般都是用磨削加工,但对于比较好的数控车床,控制精加工余量,粗糙度也可优于1.6,但达到0.8的标准似乎稍有不足,至于圆角设计上最好不要使用清根,要么规定圆角,要么做一个较小的退刀槽,主要是利于装配,同时不会太大的影响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0.8的粗糙度一般都是用磨削加工,但对于比较好的数控车床,控制精加工余量,粗糙度也可优于1.6,但达到0.8的 ...

十分感谢,我是想知道0.1-0.2的圆角好加工吗  怎么加工

网友:
载荷不大,工况良好的情况下选0.8/1.6问题都不大,轴肩圆角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有经验的师傅能做到,最好还是磨加工。

有退刀槽,对倒角的要求就不是很严格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我是想知道0.1-0.2的圆角好加工吗  怎么加工

有退刀槽,对倒角的要求就不是很严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退刀槽,对倒角的要求就不是很严格了

我是想知道0.1-0.2的圆角和退刀槽那个比较合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知道0.1-0.2的圆角和退刀槽那个比较合理

0.1-0.2的圆角,要老师傅做,可做的,但设计0.5深得退刀槽小师傅都可作,你觉得怎样选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0.1-0.2的圆角,要老师傅做,可做的,但设计0.5深得退刀槽小师傅都可作,你觉得怎样选呢,呵呵。

明白  十分感谢

网友G:
我都是用到0.8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都是用到0.8

我这个载荷很小,而且有时候是连杆用轴承,要是高速应该就用到0.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