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活塞和活塞销的配合间隙有多大?

楼主(2015-07-10):
如题,摩托车活塞和活塞销的配合间隙有多大?
下面的图纸我觉得有误,活塞销公差为2um,活塞孔的公差为6um,配合间隙为0.003~0.011mm,这么小,现在的工艺能控制得了吗?
求解释。。。。。

网友A:
照这个图纸,配合间隙应该是0.003到0.011吧?你这个0.002到0.068是怎么来的?

网友:
这种间隙只能定位用,滑动的话,肯定会卡死

网友:
这图纸肯定有问题,一个定位销搞这么高的精度没什么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这个图纸,配合间隙应该是0.003到0.011吧?你这个0.002到0.068是怎么来的?

对的,是0.003~0.011,这个间隙合理么?

网友:
控制可以控制,但是这个精度用在摩托车上有意义么?

网友:
2 个U的公差可以磨出来,只是不知道,是否真的需要如此高的精度

网友:
活塞销和活塞杆连接部分,如果设备的互换性好的话就能做出来,不然只能配磨了。一般都配磨,靠工艺保证很难,当然有意义了,这里是交变冲击的应力集中点,间隙会放大作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