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有点无聊,谁能解个方程?

楼主(2015-07-10):
有个三次方程,x的3次方,加上6倍x,等于20。在实数范围内解这个方程。有人能拿出方法来吗?在手机上写个方程都没办法啊,见谅

网友:
看到这个方程,首先想到的还是matlab编程解决,先画函数y=x^3+6x-20的图形,找到根的大致位置,用初值x=1进行非线性方程数值解法fsolve,解出x=2.

网友A:
(x-2)(x2+2x+10)=0

网友(点评):
这个要知道2是方程的一个根才能列出来吧?

网友:
用多项式除法来计算,找到一个根满足方程。x=2满足,所有(x-2)
除完结果是(x-2)(x^2+2x+10)基础的东西,高中的东西,现在大部分都忘了了,算是初等代数了吧!

网友:
y=x^3+6x-20为增函数,且解在(1,3)之间

网友:
啥式子都没列,直接看出来等于2了。。。。

楼主:
我看大家都是蒙出来的,嘿嘿。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普遍的方法?因为如果方程稍微复杂一点,就看不出解了,看不出解了,就没办法用多项式长除了。

网友(点评):
拿着步枪去对付碉堡,都不是经常做计算的:没读过数值分析或者数值计算,手里又没有卡西欧,惠普或者德州仪器,装个盗版数学软件又可能会被IT给训一顿,给个复杂点积分或者高阶的矩阵就趴那了。

网友(点评):
以前没事时 也喜欢弄这些 那时我先求导数,来寻找函数的单调区间,你这个方程是个增函数 比较特别的。一个普遍的方法是:高等数学中NOTWN法 ,二分法 , 不动点迭代法。

网友:
一元三次方程也有求根公式,可按公式直接求解。

网友(点评):
恩,不过那个公式有点繁琐

网友:
引用 网友A:
(x-2)(x2+2x+10)=0

对的,一般情况下,都会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解,然后就是多项式长除,或者是三次方程的因式分解。

楼主:
大侠,用你的matlab再帮我解个三次方程好不?方程是这样子的
2x^3-30x^2+162x-350=0
matlab这玩意儿俺没用过啊
先谢过了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方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用你的matlab再帮我解个三次方程好不?方程是这样子的
2x^3-30x^2+162x-350=0
matlab这玩意儿俺没用 ...

x=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