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测量锥度贴合度时是如何操作的?

楼主(2015-07-10):
昨天有一个零件测试锥度时,品管部测量合格,我自己拿来稍微检测下觉得不合格,情况如下图,一个锥度轴用量规放上去,左右晃动明显,然后我依此来判断轴的锥度不合格。去品管部了解了一下,他们是把量规先套到轴上,然后再加一定轴向载荷(即操作是用手把环规向下压并伴有旋转动作)后,量规不会晃动,或晃动减小非常多。
请问再测量锥度时是否应该加轴向载荷?

网友:
不加载荷测量,套上后轻微旋转以达到紧密结合即可;
如果左右晃动,可用涂色法检查锥角;

网友(点评):
我觉得也是,不过会晃动用涂色已经不准了,晃动的时候会把涂色挤压到锥面上,影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