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型平键长度与键槽长度怎么设计?

楼主(2015-07-10):
请问

A型平键长度与键槽长度怎么设计?键槽长度比键的长度大多少合适?一样可不可以?

谢谢。

网友:
不能一样。不同键条公差给的不一样,差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你设计一次一样的,你安装一次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机械工程标准手册有 查表就行

网友:
尺寸是一样的

键的长度公差取h14,键槽取自由公差,好一点的键,油石磨磨,砸砸就进去了

网友:
长度方向不需要配合,比剑长一点即可。

网友:
标准设计查手册,非标设计需计算一下挤压强度,公差配合看你对此零件的使用要求和设计思路了,设计不是死的,但要看你需要此零件在设备整体所取的作用和功能以及用户、企业对设计的规范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