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力铜合金是什么材质

楼主(2015-07-10):
昨天看到名为导向筒的图纸:写着NYC-05/2 高力铜合金,求助下这个是什么材质

网友:
高力黄铜由二种以上的元素组成的多种合金就称为特殊黄铜。如由铝、铅、锡、锰、镍
、铁、硅组成的铜合金,高力黄铜就是其中一种。高力黄铜有较强的耐磨性能,高力黄铜强度高
、硬度大、耐化学腐蚀性强。
适用范围:高力黄铜应用非常广泛,经铸造制作成轴瓦和衬套,国内现在主要以高力黄铜为基体制作
的固体润滑无油轴承(简称固润轴承)这种自润滑导套导板可运用于诸多领域如:工程机械关节部位,如挖掘机注塑机十字头锁模差速器,轮胎硫化机, 挂车平衡梁,真空开关等。
机注塑机十字头锁模差速器,轮胎硫化机,挂车平衡梁,真空开关等。
中国名称:        ZCuZn24Al6Fe4Mn3
主要化学成份% (只供参考)GB/5231-2001
名称        铜Cu        锌Zn        铁Fe        铝Al        锰Mn        镍Ni        锡Sn
CAC304        60.0-65.0        22.0-28.0        2.0-4.0        5.0-7.0        2.5-5.0        0.5        0.2
物理性能
圆形棒、方形棒和六角棒材的力学性能(GB/T 4423-2007)
牌号        规格        直径、对边距
/mm        抗拉强度Rm/MPa        断后伸长率A/%        硬度/HBW
不小于
CAC304        棒料,管套        3-40        755        15        200
40-60        755        15        200
60-80        755        15        200
板料        3-80        755        15        200

阿里巴巴上的资料
http://detail.1688.com/offer/44241223570.html?spm=0.0.0.0.s18F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