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三维模型中隐藏或压缩一些部件

楼主(2015-07-10):
我想在三维模型中隐藏或压缩一些部件,但是不影响工程视图,有啥好办法?

网友:
添加配置

网友A:
压缩  会。隐藏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  会。隐藏不会。

我隐藏一个部件后,在工程图理也没理,为什么

网友(点评):
什么叫理也没理

网友(点评):
这个我来解释下,“工程图理也没理”就是“工程图里也没了”,呵呵,老家的方言,帮忙顶下,建议找本教材系统的学习下软件就好了,基础的其实也要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添加配置文件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隐藏一个部件后,在工程图理也没理,为什么

配置里面有显示状态,你可以看看,以前出现过装配图正常,工程图缺东西,一个个排查才发现是显示状态的问题。

网友:
更改显示状态试试。刚发了个图片,不知道成功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