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布机收卷张力控制求助

楼主(2015-07-10):
各位前辈,本人最近调试一台涂布机,方案是以前同事想的,程序是供应商提供基本核心程序加自己不断完善而成的。现在的问题是,收卷张力T2剧烈波动,偏差值为-30到+15,用的是伺服电机控制,转矩模式。张力反馈用是三菱的张力感应器外加张力显示器,读取实时张力值参与PID控制,现在就是怎么调PID都是没什么效果。系统配置是采用OMRON方案,NJ501 加G5伺服,走网络通讯,看看各位前辈是否有想法,多谢,请多多指教。

设备运行流程图

设备运行流程图

相关程序1

相关程序1

相关程序2

相关程序2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
为了积分,我也顶一个,最近在学电气,但还没看到这个,好高大上

网友:
好像很牛的样子,帮顶上去

网友A:
张力反馈,伺服电机控制应用速度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力反馈,伺服电机控制应用速度模式。

速度控制模式,试过了,也许是功力不够火候,张力变化大而且快,随着卷径变化张力变化难测。本设计中没有用到浮动辊,直接用张力感应器采集信号。目前用转矩模式,采用小日本的想法,没有用PID,直接用反馈值与设定值的变化去控制转矩,效果比较好,张力没有快速变化,变化在正负10N可接受范围内,欢迎多交流。

网友(2016-12-02):
引用 楼主:
速度控制模式,试过了,也许是功力不够火候,张力变化大而且快,随着卷径变化张力变化难测。本设计中没有 ...

LZ的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不是浮动辊,T2测量向上的拉力?我注意到你角度好像不对称哦

网友(2018-06-07):
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生产技术资料
项目简介:
  水箱式双变频拉丝机及直进式拉丝机张力控制,已取消卷径计算,用户可根据工况进行单独&#160ID 或主+PID 方式 进行张力控制。(单独&#160ID 控制仅支持收卷应用)根据不同用户习惯设置几组参数宏,尽量减少用户设置参数的工作量。
项目核心创新点:
空载电流小,功率因数高:空载电流接近零,功率因数接近1
产品定位:高性能开环矢量应用,重点提升了产品性能,要求低频大转矩场合。
产品特点:高性能、快速加减速、控制精度高
额定负载条件下,0.1秒任意加、减速,自动限流,自动稳压,保证无故障最优控制
无速度传感器电流矢量控制:转矩控制精度高;稳速控制精度高
低频带载能力强:SVC/0.5Hz/150%转矩
项目详细用途: 水箱式双变频拉丝机及直进式拉丝机
预期效益说明:  成熟稳定批量生产,直接投入市场。
资料包括: 软件设计(原代码或者执行程序), 电路设计图纸,元器件清单,相关文件。

网友:
你这还没双放双收自动换卷,平时匀速运行应该很简单,高速不停机换卷那一瞬间让人崩溃

网友(2018-09-08):
最近也在看这个张力控制,欧姆龙宣传的很厉害,但是现有资料很少,sysmac也没博图好用(英文不好),打欧姆龙电话都是做文职的给询问登记,就是不给解决。。。坐等楼主解决方法

网友:
该系统的张力是不是应当分5段?

网友(2020-10-05):
楼主 图上 牵引处有加伺服电机  主动吗,

还有复合处 也加电机,还是被动

网友:
没有用过,不好回答

网友B(2022-03-21):
有没有可能用我们这种张力控制方式,低摩擦气缸加直线定位器

网友(2022-10-14):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用我们这种张力控制方式,低摩擦气缸加直线定位器

你们是做气缸的吗?什么原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2023-03-08):
跟楼主学习一下,另外请教一下转矩控制的时候,PID怎么整定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