錾子热处理的工艺,请教

楼主(2015-07-10):
请教各位坛友大侠,錾子热处理的工艺,热处理时需注意哪些?

网友A:
你知道錾子的材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錾子的材质么?

40CrV

楼主:
法国的一套錾子,DIN标要求硬度HRC30-38,硬度计打出来要50多度。刃口和主体硬度一样。

网友A:
调质处理。

网友:
40CrV调质钢,应该是淬火+高温回火,预处理一般为完全退火。
有些錾子是普通工具钢做的,预处理球化退火,最终热处理是淬火+低温回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质处理。

调质处理怕是不行,硬度达不到

网友(点评):
调质处理后硬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调质处理怕是不行,硬度达不到

调制后硬度45HRC左右,这个要做高频

网友A:
最终要求就是硬度HRC30-38?
还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终要求就是硬度HRC30-38?
还有什么要求?

DIN标硬度HRC31-38.实际硬度要高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DIN标硬度HRC31-38.实际硬度要高很多

1. 40CrV 我没用过,也不知道你的热处理工艺参数如何。
2. 说说我熟悉的40Cr,淬火:加热温度840度,油冷;回火:加热温度525度,水冷。调质处理后金相组织为回火索氏体,硬度HRC30~38。

网友:
盐浴炉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