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材料的轧制方向?

楼主(2015-07-10):
      收到几张老外的图纸,图纸上有一个箭头和一句话:此方向为材料轧制方向。  材料为304,厚度为0.8mm.

     用肉眼看,光滑的不锈钢表面上1条条浅浅的纹路,与纹路垂直的就是轧制方向吗? 假如是热轧铁板呢?怎么判断?

     网上说用打火机照光判断,可是我一照,也看不出什么呀?

     钣金师傅说,以前有一批单子折弯,假如折弯线与纹路平行,材料就易开裂,假如与折弯线与纹路垂直,一块也不会裂

补充内容 (2015-7-15 14:48):
问题解决啦!原来之前板材就搞错了

网友:
整板是可以初步判断的,看看是开平板还是原平板,开平板一般长度方向是材料纤维方向。原平板就得看料边来判断了

网友:
多看看,能看出门道

网友:
钢板轧制方向:金属材料在轧制过程中,材料内部晶粒组织沿加工方向延伸、排列或分布形成的纤维组织方向。也就是说轧制方向就是纹理方向。
纹理方向一般有三种。平行,垂直,双向交叉。
平行:被加工的刀具纹理方向与标有符号的图的投影面平行
垂直:...............................................................垂直
交叉;.................................................................交叉

貌似一般用肉眼不能吧

网友:
折弯应选择垂直方向,学习了。。

网友A:
看纤维纹路方向就可以了,和切肉道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纤维纹路方向就可以了,和切肉道理一样

哈哈,你以为尼龙绳啊,还能看纤维方向